[维修求助]
兄弟7180DN打印一直显示、正在接收数据

楼主(2020-07-09):
  请教兄弟DCP-7180DN一体机,打印提示正 在接收数据,复印可以,测试USB未短路。

网友A:
主板有电容鼓包了  拆出来换电容

网友:
USB接口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电容鼓包了  拆出来换电容

主板拆出来看了没有电容鼓包的呢?也测了USB接口

网友:
测了接口没有烧,也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B:
已修复,主板故障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主板故障。但是很好奇楼主怎么修好的呢,我也有两三块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修复,主板故障

怎么修好的呀。求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的呀。求解决方案

从做BGA解决的。

网友:
芯片虚焊了吗

网友:
但是后来又遇到一台,换了一个BGA还是没有解决,不知道这种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望大师们讲解下

网友(2021-01-09):
我也遇到很多台 不过都是偶尔犯病 显示正在接收数据或者正在复印 但是机器没有走纸动作 只能关机重启

网友(2021-03-19):
学习了,见过这样的情况升级固件的

网友(2021-05-06):
专业维修兄弟联想主板的各种故障,包括正在接收数据,伸手即好。

网友:
刷主板固件

网友:
难道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吗?、

网友(2021-06-13):
打印机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