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HP cq45 开机无显,键盘大小写灯重复闪3下

楼主(2020-07-09):
开机电流1.230 无显,键盘大小灯重复闪3下,各大工作电压正常。刷了桥旁边的bios,(ec旁边bios没刷)加焊显卡和桥一样。cpu和内存也换过了,有大师遇到过这个机器的同样问题吗?谢谢!问题解决的话有红包
cpu

网友:
考虑一下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电子放电就可以显示了 不过用两天又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高

网友:
独显供电断开看下

网友(2020-08-15):
南桥或显卡!经验来看,是显卡;更换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
引起的

网友:
更换一个显卡芯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