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手机插充电器有充电图标但充不进电故障

楼主(2020-07-10):
  【故障机型】: iPhone X

  【故障现象】:不充电

  客户描述说手机插充电器有充电图标,但是充不进电。

【维修过程】:
  插充电器有充电图标,但是充不进电,首先要查询手机是否能读到电池数据,手机连接电池,查看爱思助手,查看是否有电池数据,电池数据能读到,正常。

  排除掉读不到电池数据造成的不充电,我们都知道,这款机器L3340、L3341这两个充电升压电感容易损坏,也会造成充电有充电图标,没有充电电流。

  接下来,拆开机子,拿下主板,发现有维修过的痕迹,振动功放芯片U5200上的屏蔽罩有拆过的痕迹。

  把主板分层,查看一下是不是充电升压电感损坏裂开,显微镜下观察没发现异常,那么我们测试一下是不是电感虚焊了,处理充电升压电感周边的封胶时,C3316、C3391电容虚焊脱落了,再结合前面我们发现充电升压电感背面是振动功放芯片U5200,那么可能就是之前修振动功放芯片U5200这一面的电路时,把充电升压电感这一面的封胶元件给吹虚焊了。

  接下来,我们把虚焊的电容补回。

  把主板贴合回去。

  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测试充电恢复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C3316、C3391电容虚焊导致的不充电。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C3316、C3391是两个滤波电容,虚焊不充电???奇葩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

网友:
好牛逼的设备

网友:
电容即使虚焊也不会导致不充电,只能说是电容漏电拉低主供电从而充电芯片不工作不能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3316、C3391是两个滤波电容,虚焊不充电???奇葩

看清楚图纸,那是滤波的嘛?

网友:
这个分析的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图纸,那是滤波的嘛?

看清楚图纸,你告诉我这两个是什么电容??图纸上红字已经标注的很清楚,C3316是充电芯片自举电源外围滤波,C3391是VDD电源滤波;

网友:
你最好把那两个黑色的充电电感换掉。换成新款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