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S1-R2.1不触发 pson断线 最快速修复方法

楼主(2020-07-10):
这个主板修了有几十片了,大家修过的都知道PSON断线的通病,以前都是直接从IO的105脚飞线去绿线,但发现焊接IO这边脚太线焊接太麻烦,一片板有时要10分钟才能焊接好,现在分享2步1分钟搞定,板到手先打绿线的对地如果在600以上的话,基本就确定了是PSON断线了,接下来就是飞线,看下图就明拍了.

网友A:
楼主的这技术牛逼哦

网友B:
楼主,上侧的那个焊点怎么找,怎么确定?

网友:
这技术666666

网友:
就在CPU风扇附近,也不难查的啊,飞的这么难看

网友C:
这种断线很容易查……COMS座……CPU风扇附近都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断线很容易查……COMS座……CPU风扇附近都容易断线

找到断线的地方接好后期还会返修,,,直接这样省事

网友:
感觉省事的帮加分支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侧的那个焊点怎么找,怎么确定?

跑线就能跑到这个点的....前期花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技术牛逼哦

帮加分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断线很容易查……COMS座……CPU风扇附近都容易断线

以前也是找断线的地方,费时,,,,一个学校300多台全是这个板,,

网友:
楼主英明,手艺高超,使我们维修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网友:
你是根据什么找到这个点的

网友:
非常难看,谁说飞线返修

网友:
高手啊,这么飞线安全不.

网友:
我就是这样干的,装在机箱里面谁管它难看还是好看

网友:
虽然这样很丑  但是效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