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板号NMA362,触发掉电重置CPU

楼主(2020-07-10):
主板进水,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130,怀疑有芯片烧掉。拆机检测发现是主板自动上电,显卡供电已经出来了。进一步检测发现触摸板下面的Q6 MOS管的PIN5PIN6连接的上拉电阻R161开路,错误的产生了SUSP信号。换R161后待机正常。新的问题产生,触发瞬间掉电,电流上到0.34左右,刷过BIOS一样的现像。看论坛上说是CPU空焊,给客户沟通好搞CPU。第一次搞CPU,植球用了好长时间,反复几次,最后终于成功了。也验证了G50-80上电掉电CPU空焊的通病。

网友A:
你这个CPU 怎么值的?要多长时间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PU 怎么值的?要多长时间弄好

我第一次也植了好长时间,反复几次。看来这个CPU还挺皮实

网友B:
前两天也修一个这个机子,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是q6那里断线了,接电源显卡电压就出来了,搞好后触发掉电,发现按着内存就能亮,重值cpu后亮了,cpu打 了黑胶,焊的时间长,把显存搞冒球了,直接改成了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也修一个这个机子,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是q6那里断线了,接电源显卡电压就出来了,搞好后触发掉电,发现按着内存就能亮,重值cpu后亮了,cpu打 了黑胶,焊的时间长,把显存搞冒球了,直接改成了集显

断开显卡供电吗?

网友:
基础厉害,
我暂时没有拆cpu的技术

网友:
cpu重置就好了,牛

网友:
CPU上面的问题都没敢修,现在好多新机器都退了、。。

网友:
联想的这个胶是真烦人

网友:
这个U一不小心咬不就是板子废了。要不就是一起废了

网友:
都是高手 理论加手工

网友:
联想很多CPU,显卡,显存都灌黑胶,风险很大,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联想黑胶怕怕

网友(2022-01-31):
赞个 赞个赞个 赞个

网友(2024-10-04):
NM-A362 图纸

G50-80 NM-A36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