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谁遇到过win10系统dsim++命令出现的在线急等谢谢~!

楼主(2020-07-10):
有谁遇到过win10系统dsim++命令出现的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已经是win102004最新版

网友A:
是不是缺少什么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少什么文件

不是哦系统自身的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之前出现这样问题是重下一个系统镜像把镜像里面的文件提取出来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装了几年win10没遇到过这个

从160?到1909,还是1909最好用,最新的2004好像有个bug,不敢用。

网友:
去官方下个win10易升做个U盘安装

网友:
服务器版本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