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屏幕电路板上的一个管子烧了不知道具体型号

楼主(2020-07-10):
奇美的屏幕电路板上有个六脚的管子不知道具体型号,请大神帮忙看看,麻烦告诉我下,淘宝问过了找不到
附图:

网友:
料号编的是Q9,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管子,或者用什么可以代换,或者有这板子的图纸也希望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
买个板回来呀

网友A:
这个板是连屏幕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兄弟有渠道吗?

网友:
修好离开没有啊

网友:
别人有相同的屏,也只能是帮你看看代码,,这型号也不好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是连屏幕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兄弟有渠道吗?

边条都有型号的,

网友:
找料板上拆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昨天找了半天才发现原来这个板子叫边板,已经在淘宝找了料板了,还没到货,再次感谢各位兄弟帮忙,显示器修的不多,以前出了屏问题基本上都是换屏的,这次这个没办法屏上带触摸的,换起来太费劲才想修下,还需要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边条都有型号的,

感谢兄弟回复,已经在某宝上找到了边板。

网友:
定的边板没到,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