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M板号NM-A273触发电流0.04掉电解决方法少走弯路

楼主(2020-07-10):
拿到机子马上拆机先刷BIOS,还是一样问题,查电路,测了一下第二组供电能动一下1V左右,
(我修机喜欢先测第二组供电的)

怀疑是第二组供电开启信号问题,
查到是Q25没感觉的,测了一下+20VSB没有的,
在查下去是PQ202正常导通的
以下我就不写了,请看图片,最后飞线解决,
在PJ201飞线到R149搞定。。。

网友:
老板说的二级供电就是转换供电吧 3VSB转3VSUS?这样的?

网友A:
这样维修能否保证没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维修能否保证没有后遗症?

是断线的,己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客户没说有问题

网友(2022-10-04):
故障 估计是通病  修好一台 一样  谢谢楼主

网友:
这线飞得真漂亮,,,,,,,,,,,,,,,,

网友:
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小白不太懂

网友(2023-08-10):
只要是断线的,飞线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