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元示波器DS1102E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10):
自己的普元DS1102E最近几天开始出问题了,很奇怪,搞不懂是什么问题,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有没有见过的
第一个问题:抓PWM3V待机,用经常用的2V 1MS,触发电平1V左右的设置抓不到了,抓出来是这样的 ,但是把时基调到100ms就可以抓到3V电压建立到稳定,包括5V也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测晶振波形时,波形正常,但是两脚电压不正常,时基不正常。比如测32.768k,我之前一般设置是500mv、200NS,触发电平400mv左右,这种设置是很正常的常规设置。但是现在要设置50V 1ms触发电平10v左右才可以测到波形,这个很苦恼,而且时好时坏。
    自出现上面两个问题,我检查了无数次示波器设置和探头,示波器校准,恢复默认设置了很多次,也换了探头,改善了接地,但还是无法解决,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建议联系厂家邮件能否找到支持,这种问题过保了就麻烦了。或许修比买还贵。

网友:
还是向高手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