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时充电时不充电,充电电流小

楼主(2020-07-10):
苹果6p ,不充电,换尾插排线无果。换电池后充电了 但是客户拿回去又拿回来了 还是不充电,在系统下也有充电符号,看电流0.8a 有点小,插拔下充电线 电流瞬间可以上到1a 以上  过一会儿又下来了。联电脑用爱思助手可以看到电池信息。拆机 ,先换电池充电芯片 故障依旧。

论坛搜索了下 6p 充电慢,有说是充电自举电容和充电电感有问题 两个一起换,测试,插上充电线 电流上到0.85a 然后掉电到0,过几秒再跳到0.4a,这电流不对呀。拿个正常的好板子对比下,这时电流是1.6a

分析电路图能影响充电 的信号还不少但是实际测量比较麻烦,因为这个不是一点不充电。

想到usb 芯片也会影响充电,但是可以联机呀 所以一开始没往这方面想,反正没办法了 换个试试吧。

在好料板上找一个usb芯片植锡 焊好 测试,电流瞬间到1.5a 而且过一会儿不掉电,看来是好了装好机器测试了一个小时没问题,ok 故障解决。

网友:
充电三大件:USB管,充电芯片,电源芯片
充电小三件:Q管,充电电感,电容

网友:
学习了,这几个都换了 还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尾插和充电芯片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先干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