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2717D黑屏故障

楼主(2020-07-10):
故障,有背光黑屏屏电路故障 tc1无电压 更换vs1(rt6811gqv) ,tc1电压不稳,触摸c307 c308发烫,去掉,故障解除

网友:
电容也是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逻辑上的电容吧?????????????/

应该只是稳压电容

网友B: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高手一枚,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查不到资料

网友:
就是一个电容吧........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供电的保险丝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