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OPPO与小米统货维修经验

楼主(2020-07-10):
f9
系统重启,一屏重启有可能是字库
无规律重启几次再进系统的,不是套件
后屏重启可能是CPU,也可能是CPU
蓝牙能开,wifi 打不开,恢复出厂
80.50可能非字库
装字库,不装CPU ,20.40
按60的,非字库
装CPU ,不装字库,16一下,然后无规律的电流,不超过60再往上抖一下,不停循环
70.40两下,字库电流
75.50两下的,可能CPU
刷机红,换字库没用,一般就是CPU
写不了串,字库
三星字库Dv600的是128g,Dh600是64g
与原CPU 匹配过的字库匹配过的字库,即便板换个字库刷机了,再把之前的字库装回去也不用刷机
单换一个字库或者CPU ,要刷机才能进系统,但是没串号,不过有基带有信号,能打电话
按70,CPU
50.100两下的,字库问题,字库可编
60.90还有40.70的两下的,一般字库挂了
20-50,定在50的,字库彻底坏了,编不了
100以上抖几下,定在100多的,也是字库挂了
定27的,50的,70的这种抖一下电流的多为CPU
50.30两下的,字库可编能用
字库会引起一屏关机
开机正常跳几下,再定在150,也可能是CPU
30.45.0循环跳,CPU
不显重启,CPU
有灯不显,可能字库
50.110的,70.105的,重编字库就可以,跳两下,最后一下电流120以上的一般字库挂了

F7
30到70,定在70的,字库电流
30.50两下的字库电流
来着就自动关机,变成字库电流,还是字库问题
后屏重启,系统重启多CPU
按一下27的,CPU
不装CPU ,按20
80.100两下的,Cpu
A77刷机
一屏重启,100左右电流东刷不过
电流能到700.之后100过会稍微上升一下循环刷不过
电流上到400,之后在100微微抖,可以刷过
电流不超过250,最后定在110.实际一屏重启,刷不过
300,之后不停在200晃动,刷不过
晃了几次300的电流,最后在100微晃?
射频有问题,按开机键30
无基带也可以录音,可以用wifi
不装字库,开机60,换完字库会卡后屏,要刷机
有没有注册,关于手机sim卡中的网络项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注册上
屏幕锁,用猎人解,部分会定屏,要用Downloadtool刷机解
按开机键没反应,可能是大电源下面电容短路完成
定一屏,基本是字库问题
字库没装好,可能会电流来回厉害的抖动
二屏不显,CPU
后屏死机的,换字库刷机没用
死机的和字库关系不大
音频放大管没装好,会引起暗屏
电池充电异常,阻值正常,换大电源没用,可以试换电池座,表面好也不一定正常
按开机键没反应,除了漏电,开机键电压正常,就是大电源问题
不装字库,按80,松开开

a73
没有串号不影响信号和打电话
重启字库问题,也有不少是CPU
刷smt 的会没串
套件可以单换,换字库必须刷smt
单层CPU 的,运行内存一般由字库决定
听筒沙,换大电源
射频会引起没基带
小电流15以下的,很可能是大电源问题,也可能是CPU 没装好
不装CPU ,电流能跑到20
不装字库,30……50
能跑到100多的,很可能是字库问题
显示充电,但充不进电,大电源问题
玩着死机的,有可能是字库
充电异常,电池座阻值正常,大电源问题,1400阻值的那个不正常,也可能是大电源问题
后屏关机,大电源
大的充电管会引起显示充电,但充不进,还不联机
50.100.60可能是字库问题,也有其他的,如50.90.80的可能是CPU

写串 开发者选项

A5
写串*#649010#,开启第三项
100以上一下,然后定在46,CPU
定在70的,一般字库问题,
插充电器关机,小电源
拆字库写程序,装回去,没有基带和信号棒,没串号
按90,字库挂了
不装cpu,10以下的电流,不装字库按60
唤醒不了,大电源

A59
Wifi 不管开不开,晶振输出脚都要有电压
无基带,wifi 可以打开,但搜索不到网络
射频有问题可以引起的问题有无基带,按30,60,log 后黑屏
充电提示充电电压高,更换大电源
部分重启不显的,可以更换显示电源
字库引起的问题 不显示,没信号,重启,定屏,自动格机
振动不显示,自动关机,Cpu
不装字库,电流80微微抖一两下
屏幕亮度最亮偏低,换升压二级管和电感
亮度调节有异常,背光电源和上面的0欧电阻都会引起
触摸部分失灵,换触摸Ic
不充电,插电脑,所有USB 死掉,换CPU 上面的小12角充电管或者直连中间两角
没信号,换77916功放,有一些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可以好
按开机没反应,可能是大电源有问题短路引起
打不开应用程序,刷机
定后屏,刷机还是定后屏,字库问题,要换
系统卡的,要换字库
花屏有不少,换字库可以好
自动格机的,有些换字库可以好,有些不行
有些没基带的,要刷机,特别是少数直接换字库就可以开机的,但会没串号
重启的可以先换字库,不行换CPU
按500,字库问题
大电源没装好,会直接按大电,好几百
显示ic有问题也会不显示重启
打电话唤醒不了,有时还乱弹出关机画面,大电源问题
基带和字库的关系不大
60到95的电流一般不是字库,能跑到100好几的一般字库问题
字库cpu都不装,10到15电流
不装cpu,电流35到15或者40几到20几,会降一二十的电流
不装字库,40……70两下
还有40...80...0,可能是cpu没装好
不装射频,50……20,射频吹连锡,60到90之间跳也可能是大电源,也有30到50之间跳
十几以下的小电流大电源或者cpu问题
没有基带,而且*#808#会打不开听筒,一般是射频问题
有些没信号的,或者只有一个信号的,换过信号部分的,可以试着重置
20……40左右不停循环跳的,一般cpu没装好,有短路,部分在大电源周边的右边大电感可能短路,或者大电源本身
按开机跳一下20几的,大电源
能开机,但刷机刷不过的,一般字库问题
开机就200到400的或者100到300,一般大电源问题,部分CPU
100到200,跳动像开机电流的,一般显示ic

前面的电流110左右正常跳变,后面突然跳到200左右,最后还定在100多,大多为cpu与字库没有装好,或者CPU 与字库有短线
电流正常跳变最后还定在100多,可能字库本身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字库虚焊

字库也会引起20到40的电流,开机就500大电流,80.120跳两下类型的也是字库
90.110两下的还可能是大电源
按开机直接30的,30到50跳的,50到80跳的,直接定60的字库都是好的
几十的循环跳,射频
70到110跳的,大电源
数据线模式,大电源
40到80循环跳也可能是字库吹连锡了
按10不动,大电源也可能
中间白屏CPU
大电源没装好,按20

Note 5 n920t 维修经验
二屏后黑屏,未关机,或者刷机刷不过,可以换大电源
不联机,处理过电阻二极管,可测u7008的H10 G10,对地值正常700多
插充电器没反应,卡槽下面的无线充电ic,小电源旁的两个小管子,显示座旁的四脚实际五脚供电管容易坏
音频方向错了,会二屏不显
如果都没声音,不要急着换音频,可能声音调了静音模式
谷歌锁电脑上解过了,但手机屏幕提示错误,可以先刷机,再解锁
大相不行,小相能用,大相阻值也正常,多为CPU 右上角相机控制管坏
不读卡,阻值正常,可以试换NFC
LED 灯长亮,将电池座下面的原件全换了,基本就好
指南会引起所有项没有

红米note 3
显示偏红,也是字库下面的小电源的升压电感二极管的问题
小米3s
大步不开可试换小电源
小电流来回抖,CPU 问题
背景方格花屏的,套件问题
自动开机重启多为小电源问题,少数为大电源问题

系统报错字库问题
后屏自动关机,大电源
按定50,包括来回抖的,不一定是套件问题,但多数为CPU,也有不少字库
后屏自动关机,套件是好的
大电源也会引起一屏重启,后屏重启
一屏重启,大部分套件问题,少数可能小电源
跳信号的,其中一张卡信号出来过或者在跳,另一张卡一直没信号,重新写串就可以了
跳卡又跳信号的,套件问题
CPU 会引起开机大步300ma震动不显示
有些CPU 焊点与内部也会断开,如显示座到CPU 的有些脚CPU 内部就会虚焊
按开机没反应,又没短路的,大小电源都可能引起
后屏关机,且不联机,试换小电源
按100归0的,套件,大小电源都是好的
大电源会引起50抖
小电源会引起一屏重启
只出一个信号,另一个信号搜索可以出来,换两个功放
大电源也会引起定一屏
大电源会引起自动开机100抖一下
感应没装好,会定后屏
150抖一下,字库问题
唤醒不了,不是大小电源和套件问题
时开时不开的,和后屏关机的,可能是电池座不行
射频会引起一屏关机

网友A:
厉害,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感谢分享

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20-08-24):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收藏了

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大家帮忙多个分吧,日后可以

网友D:
    这些都是日积月累攒出来的经验,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9-24):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日积月累攒出来的经验,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是的哦,希望对大家 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