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NM-C221 Rev:2.0黑屏进水无图维修

楼主(2020-07-10):
我朋友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拿来的时候现象是开机黑屏,外接HDMI显示器显示正常。
于是拆机,发现屏幕排线部分腐蚀氧化严重,并且排线上的金手指已经脱落很多
由于没有图纸,然后该屏幕是30PIN的EDP屏,由于我手上有屏幕的接口定义,用万用表跑线,已经找到了主板上对应的电源线的位置
然后屏幕的背光供电的金手指已经完全腐蚀光了,直接在FPC排线上飞线出来,然后测量屏幕逻辑供电VDD电压只有0.2V,
然后测量主板端给屏供电VDD的位置二极管档对地为0.091,很明显有短路,然后看板子背面有个5脚的小MOS管(不确定是不是,但是屏供电一般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拆掉,飞线短接输入输出,再次测量VDD输出,万用表二极管档对地值为0.390,很明显,恢复正常了。
然后之前的屏幕的VDD也完全对地短路了,屏幕也坏掉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小尺寸的屏幕,也是30PIN的EDP屏
然后还上以后正常点亮,成功修复。

总结几个重要的知识点:
1、EDP屏幕的关键供电为 VDD(3.3V), VLED+(19V)
2、关键亮屏信号,EN要在3.3V,PWM要在1V以上(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
3、EDP的屏幕无论尺寸大小,只要管脚数目一样的就可以互换。常见EDP有30PIN和40PIN两种
4、屏线位置进水,会导致+19V短路进入到3.3V里面,然后把屏和主板上的MOS都烧掉。。。所以避免进水,这个也是这次坏的原因

机器型号

板号

主板上烧坏的给屏幕供电3.3V的MOS

拆掉坏的MOS,飞线短接输入和输出

处理好腐蚀严重的屏线金手指,并飞线引出VLED背光供电

将背光供电直接飞线连接到进入CPU上管的公共点电压(+20V)

由于没有那么大的屏幕,就给我这个朋友随便找个小屏幕
成功点亮,虽然是透明胶粘上去的,哈哈哈哈

由于是给朋友维修,就不要钱了,屏幕送他了,虽然机器修完以后不好看,但是人家也着急用,能用就可以了,嘿嘿
喜欢本帖的朋友记得加分哟 爱你们 么么哒(*  ̄3)(ε ̄ *)

顺便在这里求一下这个板的图纸和点位图 嘻嘻

网友:
顺便把EDP的两种接口定义也传上来
30PIN的EDP

然后是40PIN的EDP

网友:
技术了得

网友:
鑫智造有图的

网友:
点位图也有吗?

网友A:
“3、EDP的屏幕无论尺寸大小,只要管脚数目一样的就可以互换。常见EDP有30PIN和40PIN两种”
楼主这句话有点不妥,EDP接口定义相同,但线序分正反,不弄清楚想当然,不是烧屏就是烧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EDP的屏幕无论尺寸大小,只要管脚数目一样的就可以互换。常见EDP有30PIN和40PIN两种”
楼主这句话有点不妥,EDP接口定义相同,但线序分正反,不弄清楚想当然,不是烧屏就是烧主板

那就是1脚和30脚的问题,插上去都是一样的呀,没遇到反的,如果有,请上实物测量图,我才服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屏的接口定义,正好需要

网友:
请上实物测量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1脚和30脚的问题,插上去都是一样的呀,没遇到反的,如果有,请上实物测量图,我才服

交流不是赌气。一块完美高分屏少说点四五百,看清楚在插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不是赌气。一块完美高分屏少说点四五百,看清楚在插

这两个屏分别都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图纸对照对照可能还好修一点。

网友:
可以值得表扬加油早点成为大师

网友C(2020-08-09):
手里有一个    轻微进水,无腐蚀,客户上电,烧一个小芯片,换好,上电0.45,无CPU电压,估计是CPU挂了。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一个    轻微进水,无腐蚀,客户上电,烧一个小芯片,换好,上电0.45,无CPU电压,估计是CPU挂了。艾

可以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和SVID的波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对照可能还好修一点。

网友:
这一根线就几百块 我着实的佩服啊

网友(2023-06-30):
高手 坏成这样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