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潮5000笔记本,点不亮,电流到0.56A不动

楼主(2020-07-10):
联想小新潮5000
笔记本
,点不亮,电流到0.56A不动。CPU供电 +CPU_CORE=0.9 、+VCCSA =1.0,就是没有+VCC_GT 电压,请教大师指点,供电芯片NPC81216,+VCC_GT 电压供电条件是什么?
笔记本

网友:
应当跑硬码后才出呢

网友:
这个电流先刷BIOS,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VCC_GT是核显供电,亮机都不一定会有电压。刷个BIOS再说

网友(2020-08-11):
兄弟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VCC GT 到后面出来一下就掉了 用示波器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