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波波修好华硕主板,前面两次没有发成功补发!

楼主(2020-07-10):
第一次用示波器与万用表结合修复华硕H81M-CT-1.00
好久没有修主板了,最近看了迅维公开课,船长带我们用示波器修主板!学了之后心里就痒痒了,可惜我身边没有示波器,光看不练看了讨厌!我终于按奈不住要买一个示波器的念头了,只可惜这玩意是奢侈品!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起的!新的买不起最后只能去二手市场花了我千元大钞买了一个二手示波器!
示波器到手后,我就开启了我的不吃不喝也要搞维修的坚苦历程,拿出了一块放了好久的华硕H81M-CT -1.00 ,先说说这块主板的故障是,开机CPU风扇转转停停!奇怪的是主板在反复转停十来分钟后,也就是等主板温度高了后能进开机画面然后不定时掉电重起!这种有点维难我了!本来如果只是反复掉电在的影响中,这种板子应该是某项供电不正常,PG  bios 不正常导致!主板拿到手我就测了供电,内存有1.5V桥供电1.5V 总线供电1.05V这些供电都正常!PCIE时钟A12 A13测得有0.4V 用示波器测BIOS 第一脚也有片选 示波器有下拉动作,不好意思这里忘了拍照!
维修第一步,供电都有了最有可能是bios不正常,所以我在迅维网上找到别人刷成功的bios 下来,刷上去。希望能好但往往是事是愿违!

第二步拿出我的高科技法宝,示波器因为我是第一次用示波器所以测了好多没有用的波形,我就拿几个有参考价值的发上来吧!
这个是我测的pch_pwrok procpwrgd哪个先掉电,上面显示pch_pwrok先掉,问题锁定在pch_pwrok ,然后测一下,SLPS3 pch_pwrok 哪一路先掉

上面显示还是pch_pwrok 先掉电
这主板的问题应该是锁定在pch_pwrgd这一块打开时序图,找pch_pwrgd之前影响他的信号有哪些???
Pch_pwrok  APwrok  SYS_pwrok 是同路电压!先排查pch_pwrok与之相连元器件,切断之后,发现不是相连器件拉低!排除不是三极管拉低如下图
修到这里走了一点小弯路,我一直在考虑影响pch_pwrok 掉电有哪些!我查过CPU供电正常,查过CPU供电好信号也正常,所以我想是不是IO 3V 5V 12V检测电路出来问题导致掉电?? 我测了 检测电路到IO引脚 都有1V多点!应该正常!修到这里我感觉无望了。曾经也换了迅维群里大师,没有人回应!就这么停了几天!

有一天没事,还是找到这个电路图,时序来研究研究,当我看到时序图PCHpwrok 前面的信号是vr_reandy  我也测过这个信号是1.2V
有了,但他去哪里,给了谁我就没有管他!看了点位图他经过了几个三极管去了南桥!我想有没有可能这里会有问题如下图
实测PQ804  b c 极电压分别如下图
PQ804 B极有1.2V高电平,C极还为5.12V极不正常 !正常 C极应该为0V 原来问题的根源是PQ804坏,导致拉低了这PCHPWROk
这是修好测试图!到此维修结束!各位看官维修不易,希望看过此贴的朋友高抬贵手给我评点分,加分不扣你自己分!多谢大家支持!

 会员235009300鑫豆2024-11-9 11:05
 会员1509867300鑫豆2024-8-24 14:20
 会员875018300鑫豆2024-3-1 15:44
 会员11473422元2022-11-25 21:55
 会员2033632元2022-11-21 17:33

网友A: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点赞!!!

多谢帮我加一点分

网友:
帮到更多的维修朋友,少走弯路

网友:
愿意给我加分的人,都是好人呀!维修不意呀,多谢支持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给我加分的朋友!多谢了

网友:
华硕H81的板好像是个通病,就是这个信号

网友B:
这明显用万用表修好的

网友:
大佬修本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秒杀的,还搞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用万用表修好的

万用表示波器,相结合一起修好的,示波器可以锁定问题出在哪个时序上面!到三极管故障我习惯用万用表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不错了,分析的很精确

网友:
示波器没有用过双通,有机会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pq804是P管吗?

网友C:
再次感谢大家帮我加分哈!谢谢你们的支持,有你们支持是我动力的源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感谢大家帮我加分哈!谢谢你们的支持,有你们支持是我动力的源泉

佬大分析得很详细。自学的吧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工具也好

网友:
这还是万用表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