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知道这个闪存的型号吗

楼主(2020-07-10):
主控的型号是SM2258G AB     闪存上的丝印是BH7805,这个固态硬盘有时认盘有时不认。想量产

网友:
明显是黑片

上面打印的根本不是型号

开卡工具,可以点击查看FLASH ID

通过FLASH ID来反推是什么颗粒就可以了。

但掉盘如果不是固件引起的,你重新开卡也没有作用,不排除DC电路问题,或主控问题,或颗粒品质差(黑片掉电或坏块多)

网友:
这个是朗科n610s   120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