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2070s花屏,回植核心

楼主(2020-07-10):
铭瑄2070s来板花屏,d大,c小,忘记拍图了。
换了一个c小,还是花,就取下核心,发现焊盘掉点,补上数据点,接地的没有补,上核心ok!

网友:
修显卡的大佬

网友:
铭瑄的卡这么好修吗,我在修一个显存供电短路的n卡,V星的,拆了电感短路,拆了核心短路,拆了所有显存依然短路

网友:
楼主技术很棒

网友A:
请问植球用无铅还是有铅?如果有铅能保多久?

网友:
高手,一般都是风机吹几下

网友B:
是什么核心的,我也在修个1080显存供电短的,拆了5个显存了,阻值升到5.6欧。先放一边了,改天再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核心的,我也在修个1080显存供电短的,拆了5个显存了,阻值升到5.6欧。先放一边了,改天再看了

显存供电进GPU了的,5.6Ω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植球用无铅还是有铅?如果有铅能保多久?

都可以,无铅温度高点,能用多久?这个问题谁也不知道!

网友:
无铅是不是假环保的操作

网友:
哦,十分感谢

网友:
太高兴了,这么说核心大部分是好的啦

网友B:
帮我看看这470电容是gpu核心主供电,还是1v供电滤波电容,它对地电阻值接近0,二级管档就是0.和核心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看这470电容是gpu核心主供电,还是1v供电滤波电容,它对地电阻值接近0,二级管档就是0.和核心一样

应该是1v,你量l811挖,这个短路核心基本也挂了

网友:
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植球用无铅还是有铅?如果有铅能保多久?

这种高温卡有铅的话最多一个月!就花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1v,你量l811挖,这个短路核心基本也挂了

LB11没有短路,78欧那就说明1v没有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B11没有短路,78欧那就说明1v没有短吧
显存有两路供电,其中有一路坏了,只用一路,能不能顶一下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亨,收藏

网友:
有技术手艺就是牛逼

网友:
一个显卡芯片多少钱

网友:
显卡经验很少,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