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我想问下三代cpu基板翘起来做不下去如何解决?

楼主(2020-07-10):
一台dell的三代板载cpu,cpu进液烧了,料板上面有个i7的u,第一次植好球,拖好锡再焊接,发现有一个脚翘起来,怎么都不塌下去,第二次以为是焊盘太干净没吸到锡,没用焊锡丝拖,就用铬铁拖平就上焊台,没想到结果一样 ,这回是对角两边翘起来了,求助大神那步没做好,球用的0.35

网友:
顶一下,别沉

网友A:
1 锡球太小,记得应该是0.45的
2 太小的话,会造成中间电容部分凸起。可能是造成你的一个脚翘起来的原因。
3 用0.45锡球整体比电容要高,应该就不会出事
4 看钢网标注的大小

网友(2020-08-21):
引用 网友A:
1 锡球太小,记得应该是0.45的
2 太小的话,会造成中间电容部分凸起。可能是造成你的一个脚翘起来的原因。 ...

对的,网上买的钢网中间掏空的是0.35,不掏空的是0.45,第一次做这种U所以不了解,原因就是如你所说球太细,中间的电容顶起来了,换成0.45就好了

网友(2021-09-05):
如果锡珠是对的情况下,你可以用个硬币压下它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