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韵经典ss500gb pfc维修

楼主(2020-07-10):
估计是电源搁置久了,亦或受潮,通电即炸了保险,换了保险照烧,后来检查烧了18n50,一个负温度电阻也断了,不知道什么型号,求教各位

网友A:
看在保险附近还是在大电容附近,一般电阻5欧姆左右,直径你可以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在保险附近还是在大电容附近,一般电阻5欧姆左右,直径你可以测一下。

1厘米,我从其他电源拆了一个10欧的,就是体积大,直径2厘米

网友B:
这个是10欧,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在保险附近还是在大电容附近,一般电阻5欧姆左右,直径你可以测一下。

主要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故障,那个升压管不会无缘无故短路吧,主滤波电容会不会也有问题,拆机正好有个450v470uf的

网友:
电源不错,全日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0欧,应该也可以用吧

可以用............

网友:
怀疑受潮了就放太阳下暴晒1小时呗,
灰尘多了,都腐蚀元件的引脚了,看了不爽的元件就换了它(生锈的一定要换,不然早晚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故障,那个升压管不会无缘无故短路吧,主滤波电容会不会也有问题,拆机正好 ...

主滤波电容一般不会也有问题,不放心可拆下来测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滤波电容一般不会也有问题,不放心可拆下来测一测................

是的,拆了量一下是400uf,标470/400v,换了一个470/450v的拆机电容,测量是420uf。感觉大容量电容都偏小;找了个新的电容,离标称容量也差很多

网友:
这个电源已经修好了,换了一对升压管,一个负温度限流电阻,至于主电容感觉不换也没问题,换了450v470,容量稍微高一点,图上这个测量还有400uf,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东西随便了,大小差不多就行了,具体参数不用纠结,这叫NTC

网友:
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

网友:
现在鬼子货也不厚道了,正品牛脚黑金刚容量基本都低于标称的10%以上,拆机和新买多个都如此,虽然耐压挺有保证的,容量浮动也在20%的合格范围之内,但感觉鬼子也搞两套标准,坑人。

网友D:
我那台用的日立的才270,还52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台用的日立的才270,还520瓦。

的确,感觉功耗和容量没有多大联系,那什么原因导致负载能力不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