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57跟7055开机报错内部卡纸

楼主(2020-07-10):
经客户描述,开机报错内部卡纸,首先进维修模式。
82读一下代码。最后十次代码有6次88代码。
然后进入32传感器测试,最后是硒鼓底部定位传感器问题
拆机发现。传感器时间久了,阻值变化了。导致机器误报错卡纸。经拆机更换解决故障了。

网友A:
时间长了,一般是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一般是脏了,。。

谢谢。好的

网友B:
上次我也维修这个机器,直接更换的传感器,其实传感器问题比较简单,就是这机器拆机是真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也维修这个机器,直接更换的传感器,其实传感器问题比较简单,就是这机器拆机是真的麻烦。

兄弟7380传感器怎么拆

网友:
拆只能更具经验拆,通过文字啥的真的不好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