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 64位系统连接win7 64位共享打印机一直出错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10):
能发现打印机,添加不成功,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
肯定是权限不够,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打开更改高级共享设置,把密码保护的共享关闭,右键这台电脑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把里面除密码永不过期外的其他项勾都去掉

网友:
行  我试试

网友:
先看下共享的主机防火墙是不是关了

网友:
   共享教程网上很多,一步步来找

网友:
针式打印机吧,针式的话建议用原厂下载的驱动来装。

网友A:
有专门的一键共享软件试一试

网友:
网上查那个错误代码,很快就能解决。

网友:
先到打印机官网下载驱动。再重新连接打印机。就可以共享打印机的。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吧,最近搞了几个打印机用驱动精灵不行,去官网下的可以

网友:
win7和win10驱动不匹配,先安对应系统的驱动了再共享

网友:
需要安装原版系统

网友B:
两种方法第一  你在共享的那台win7上安装一个兼容的win10驱动  当然你也不知道驱动对不对  第二  在win10上正常安装驱动 然后在连接打印机   用你当前的方式或者直接添加本地打印机选择TCP端口  总有一个能用

网友:
专门的一键共享软件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第一  你在共享的那台win7上安装一个兼容的win10驱动  当然你也不知道驱动对不对  第二  在win10上正常安装驱动 然后在连接打印机   用你当前的方式或者直接添加本地打印机选择TCP端口  总有一个能用

嗯   谢谢  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一键共享软件试一试

什么软件能提示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能提示下不

吾爱pojie 有的

网友:
还有那个批处理共享修复

网友:
win10先把打印机驱动先安装,然后再添加打印机。

网友:
驱动兼容问题,在共享主机win7系统上的打印机加上win10的驱动

网友:
共享打印软件,百kb的软件,很好用

网友:
共享本来问题就多,尤其是路由器打印机共享,设置好,过几天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