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mac六代芯片组换桥之后的问题

楼主(2020-07-10):
  接到一台a1419,故障是按开机键完全没反应。客户说:很久没用了,拿出来用开不了机了,是不是电源坏了?我说留机在这,我检测看看。。。

   拆机后发现待机指示灯不亮,说明待机不正常。。。后来发现pp1v0——s5短路,拆下sr2c9之后短路排除。。。桥换了之后发现可以触发指示灯亮了两个了,粗虐的看了下cpu供电已经出来了。。。根据以前修那些老一点的一体机的经验,亮机至少要亮三个灯以上。。。是不是要刷配套me的bios呢?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呢?
      主板板号:820-00291
      还有个问题sr204,sr205和sr209是否可以代用?我是原值代换的。。。
这个机器还是第一次修到换桥的,没什么经验,有经验的大哥请指教!有偿的也可。。。。谢谢

网友:
肯定要刷BIOS

网友:
换桥必刷BIOS

网友:
楼上都说了。是要刷BIOS,

网友:
楼主我跟你一样的问题, 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