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s7 12223-1不触发 不开机 不加电 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20-07-10):
宏基s7 12223-1不触发,拆机测3.3v 5v 无,3 5v 芯片用的是tps51275,12脚 vin 19v 有,3脚13脚线性3.3v  5v 有,6脚,20脚en 开启3.3v 有,这些都有了 正常3.3v 5v 都应该出来了。

怀疑芯片坏了 找了下手头没有这个芯片但是这个和1225c 引脚定义完全一样 可以通用,用1225c代换测试 故障依旧。测3 5v pwm 场管无明显短路,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

自举升压电容也会影响3 5v 产生,把pc4115,pc4118 换掉,看图纸着两个电容是1u 25v 料板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后来找了个大小一样的是0.1u 10v 的 后来证明是可以通用的。换上故障依旧,这就奇怪了 还有什么会造成这个故障,再把外围原件测试一下,

当测到pr4108 时发现 2.2欧电阻坏了 变成无穷大了,找一个换上 测试,电流直接上去了  3 5v 出来了,因为不装cmos 电池自动开机,装屏测试亮机。

网友:
楼主很细心,分析电路很厉害

网友(2022-07-11):
维修好累啊。。。。。。。。。。。。。

网友:
电阻两端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

网友(2024-09-05):
12223-1 图纸

网友:
我一般都喜欢先测量一下低阻值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