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89 T2固件损坏修复

楼主(2020-07-10):
一块a1989主板 版号:820-00850 故障无不触发,CD3215端无PD20v。 关键信号时序过程检测参考以前发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544-1-1.html。PMU到T2的关键信号正常,T2外围供电具备,T2 时钟24Mhz起振。
CD3215片选瞬间正常。基本判断为固件损坏。参考论坛坛友方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5150-1-1.html装好主板直接DFU刷机成功。
上图:
CD3215片选:

DFU过程:

亮机待装系统

 会员471400100鑫豆2025-3-10 22:47
 会员1089783100鑫豆2025-3-7 15:24
 会员1270254100鑫豆2025-3-3 17:40
 会员104024100鑫豆2025-1-22 11:08
 会员639113100鑫豆2025-1-4 17:43

网友A:
感谢分享,刚好有一台a1989无升压,顺便请教一下楼主,cd3215c00 是否都通用,我在A1708的两个换到A1989的不带码片的一颗上不升压,主要还是料板小贵,代换过好几颗都不行,还有就是有外挂一个码片的USBIC 是空白IC,另外一颗对应的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刚好有一台a1989无升压,顺便请教一下楼主,cd3215c00 是否都通用,我在A1708的两个换到A1989的 ...

cd3215无程序应可以通用,无12V升压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544-1-1.html帖子时序参考图纸慢慢查

网友:
虽然还没看到里面的内容,但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刷完T2系统需要重装?

网友:
看来以后也要自备一台新款苹果了

网友:
想请问一下,a1989的固件锁能通过更换T2解决吗?

网友:
应该是解决不了

网友:
谢谢提供,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T2能更换吗

网友:
这种焊接在主板上的硬盘有坏道可以重新量产吗?

网友:
虽然还没看到里面的内容,但加分是必须

网友(2020-08-10):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我碰到了,当时没解决。

网友(2020-12-30):
这种焊接在主板上的硬盘

网友B:
刷完T2都要重新安装系统的吗?
alwdw
什么是修复 在极少数情况下,如 macOS 升级期间电源故障,Mac 可能没有反应,所以必须对 Apple T2 安全芯片上的固件进行修复。修复时会更新固件。修复旨在不对启动宗卷、用户的数据宗卷或任何其他宗卷做出任何更改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T2都要重新安装系统的吗?

什么是修复
在极少数情况下,如 macOS 升级期间电源故障,Mac 可能没有反应,所以必须对 Apple T2 安全芯片上的固件进行修复。修复时会更新固件。修复旨在不对启动宗卷、用户的数据宗卷或任何其他宗卷做出任何更改。

什么是恢复
如果存在以下情况,则必须恢复固件并抹掉内部闪存:

无法从启动宗卷或 recoveryOS 启动 Mac

修复 T2 芯片固件不成功

【警告】 恢复 Mac 前请先备份数据。恢复搭载 T2 芯片的 Mac,即恢复固件并抹掉内部储存。此过程完成后,任何内部宗卷上的所有数据都将无法恢复。

网友(2021-11-06):
虽然看不到,但公共电压和T2没有关系,只有公共电压20V,3.3V正常了按下开机5V上电后T2才工作.

网友:
我是来学习看怎么修好固件的

网友(2025-05-11):
遇到奇怪的问题,可以先刷T2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