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下文故障:插内存

楼主(2020-07-10):
华硕H81M-K 下文 故障:插内存触发后风扇转几下断电然后如此反复。不插内存触发 发出内存警报。直接找图开工。修好了损坏部分,开机触发后 风扇不停 内存灯不灭 1.5都正常 3也正常 果断刷BIOS ,刷完上电触发 ,开机感觉比平常慢5-6秒 屏幕亮了。装回机箱里开机进系统测试 目前测试7小时 稳定。维修结束

网友A:
我碰到一块关机再开机屏幕不亮,拔电线再开机能亮

网友:
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一块关机再开机屏幕不亮,拔电线再开机能亮

试一下不装CMOS电池看看。测试

网友:
这个飞线有点厉害了。学习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现在boss坏的挺多的

网友:
楼主,我手上一块ab350主板,内存条只认a2-b2,插其它两条槽不认内存,这种一般都是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线路 和内存供电。前提是重新装一下CPU或者换个CPU测试下 具体情况要检查才能实话说

网友B:
272是干嘛的,就是spd烧断线了,你编辑的内容

网友:
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C:
电压正常后 先搞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正常后 先搞BIOS

是啊。刷刷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2是干嘛的,就是spd烧断线了,你编辑的内容

272拆开不认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