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晚上好,我想问一下兄弟2890加,是在打印机上清零的,。

楼主(2020-07-10):
各位师傅晚上好,我想问一下兄弟2890加粉之后才能打200至300张,是在打印机上清零的,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1先按一下复印按钮
2打开前盖--按清除键--屏显“更换硒鼓”不用管,按启动键--按0,0(按二个0)--等五秒以后,盖好前盖。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按一下复印按钮
2打开前盖--按清除键--屏显“更换硒鼓”不用管,按启动键--按0,0(按二个0)--等五秒以后,盖好前盖。即可

这样复印的张数很少,每次粉都剩很多

网友(2020-08-22):
你的粉仓侧面不是有复位开关吗

网友(2021-02-09):
大力支持原创

网友(2021-03-11):
联想,兄弟,一般是按键清零的。惠普什么的,需要更换芯片。有些是用软件清零的。不过联想兄弟有些硒鼓,粉盒上有个东西拨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