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技术不到位真是会害死自己

楼主(2020-07-10):
两个月前收了一张映泰a320md pro,回来测了一通就是pwm en 没有,上次也发帖子求助了,把那个mos管拆了后pwm en出来了,但是无vcore.
于是淘宝买了个pwm回来换上。还是没有vcore.估计是有mos管损坏,然后把二极管档滴滴滴响的全拆了下来,结果发现都是正常的

然后今天没事做又把所有的mos焊上,pwm也取下来重焊,奇迹出现了。。
在此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这个游戏叫什么   想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游戏叫什么   想玩

这个看着象模拟街机的“侍魂”。

网友B:
当然啦搞电子维修的首先要练好焊接的基本功,理论知识再好焊接技术太烂也会卡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游戏叫什么   想玩

你是90还是00后啊?80后的回忆。。街机游戏侍魂

网友:
找根老内存sd的练练手

网友C:
是不是你第一次 PWM 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啦搞电子维修的首先要练好焊接的基本功,理论知识再好焊接技术太烂也会卡壳的。

风枪温度太低吹不下来,温度太高又怕吹坏了。手上一张华擎350,厂家焊得太结实了,我风枪450度吹一个小芯片吹1分钟才吹下来,。电阻电容这些也不敢用烙铁,一不小心主板上就是个坑

网友:
平时多练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第一次 PWM 没焊好?

不只一次,,最开始是一张华硕m5a78,淘宝买的新pwm焊报废了

,后面是那张a320,开始焊上去了掉了下来,重焊,焊是焊上了,cpu不工作,第三次才成功。目前正在用烂板子练习

网友D:
我也焊坏了不少,还得找个旧设备多练练,得能开机的那种,开不了的,搞完也不知道坏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焊坏了不少,还得找个旧设备多练练,得能开机的那种,开不了的,搞完也不知道坏没坏

网上收,我修好的第一块主板是映泰的 a320。62收的,然后淘宝买芯片10块。修好后用了几天没问题就85卖出去了,邮费12块。。我只赚了一块钱,但是很高兴

网友E:
焊接不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情况,一下正常一下不正常。吃过不少苦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焊接不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情况,一下正常一下不正常。吃过不少苦头。

对,所以小点的电阻电容我都不敢动。

网友G:
焊接基本功要练好 加我微信送你点资料吧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接基本功要练好 加我微信送你点资料吧13691708525

加了,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所以小点的电阻电容我都不敢动。

贴片电阻电容最简单啦,铬铁两头加锡同时加热熔化,然后烙铁将贴片元件往片上一拨就下来啦,小的贴片IC及三极管都可以用铬铁搞定,最好用刀型的烙铁头。

网友:
手工多练习几次就好了

网友:
控制好温度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