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各位师傅,这个iPhone6

楼主(2020-07-10):
敢问各位师傅,这个iPhone6是什么故障,无前后照相闪光,拆掉闪光芯片还是这这样, #iPhone6# 8.3系统,不想刷机,接口阻值正常,2.85v有1.2也有

网友:
是2.85V转换管故障吗,各位师傅,

网友:
转压管拆掉了,直接飞了3v过去,前后摄像头好了,估计是CPU控制的1.2v开启没工作,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