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施乐打印出来的彩色条很淡,而且不均匀,有图有真相。

楼主(2020-07-11):
如题,各位大佬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用的是淘宝买来的碳粉,刚买来的时候用过,色彩正常,现在怎么出现这种情况?

激光器问题还是载体问题?

网友:
载体流失了,导致碳粉不均匀

网友:
目前没报错,说明问题不是很严重?是不是直接买来载体加在粉盒里就行了吧?

网友:
还有个问题,这个粉有保质期的吗?我2年前买的粉,到现在还没用,还可以用吗?问了那个淘宝卖家说过期了不能用了。。

网友:
学习顺便拿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怎么解决的能否分享  ?这会不会跟碳粉质量有关呢? 如果客户要求高 建议彩色最好不要加粉,

网友(2021-01-09):
施乐的还像是粉里面带载体 会不会是粉太次了

网友:
施乐的A4彩机是相当的垃圾        用代用粉时间长了会缺载体     或者堵废粉口    拆开加的话相当复杂

网友:
是的,已经拆开了一次,粉堵住了,杆子断了。。。换个杆子需要拆到底。。。
累个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