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Plus 手机无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11):
  【故障机型】: 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不触摸

  客户描述说手机触摸不了,没有反应。

【维修过程】:
  接到手机,测试如客户所说的那样,触摸没有一点反应,这款机子,摔过的机器,黑触摸芯片U2402的M1脚位 LCM_TO_AP_HIFA_BSYNC 同步信号比较容易虚焊或者焊盘断线。

  接下来我们拆开机子,拿下主板,风枪取下U2402     发现M1脚位发黑,脱焊了。

  接下来我们和刮刀刮开,飞线固定,绿油固化。

  装回U2402黑触摸芯片。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触摸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黑触摸芯片的M1脚位脱焊导致的不触摸。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果然是通病典型黑触摸M1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
已在触 摸门中学习

网友A:
有图纸?学习下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老司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学习下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2020-08-17):
苹果6p得通病 学习了

网友:
这个简单的,基本功没问题的都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