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一台2014款的A1465,键盘和触摸板在MAC下面是好的,在WIN下不行

楼主(2020-07-11):
如题,遇到一台2014款的AIR,键盘和触摸板在MAC下面是好的,在WINDOWS系统下面不能用,排除驱动问题
开机的时候只有电源按钮可以用,按ALT键也不能选择操作系统,外接键盘是可以的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触摸板排线可以腐蚀了    拆下来清洗一下试试        我之前有一台就是WINDOWS键盘串键   MAC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排线可以腐蚀了    拆下来清洗一下试试        我之前有一台就是WINDOWS键盘串键   MAC是好的

排线换过了,应该不是排线问题

网友:
系统补丁?这个还需要系统补丁?

网友:
BOOTcamp驱动装了吗

网友:
系统排出一下

网友:
装了的,已经排除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