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怎么接上双显的电流表

楼主(2020-07-11):
有谁知道这个怎么接上双显的电流表,估计没人知道?蛋疼

网友A:
不知道这个你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都有图纸了 就简单了

网友:
你去淘宝搜一下,详情里里面有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你能不能帮到你

没用,和里面的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图纸了 就简单了

实物跟图纸不一样

网友:
原理图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叫双显的电流表?看不明白

网友C:
你买的那个表头是电压电流表,如果想改成双电流表,那也不难,用运放做个放大电路,放大后再接入电压表,调整放大倍数让数值一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那个表头是电压电流表,如果想改成双电流表,那也不难,用运放做个放大电路,放大后再接入电压表,调整放大倍数让数值一致就行了

最主要电流,看开机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