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遇到显卡槽掉了的,用什么方法修比较好

楼主(2020-07-11):
经常遇到显卡槽掉了的,用什么方法修比较好

网友:
经常遇到??不会吧???,风枪吹,烙铁烫都行,去掉针换新座呗、。

网友:
多年维修未见过!

网友:
经常遇到??不会吧???,风枪吹,烙铁烫都行,去掉针换新座呗、

网友:
经常遇到??就搞个锡炉吧,拆槽分分秒秒的事。

网友:
这就别修了  太费工夫了。。。

网友:
我来学习,这个少见  下个保存

网友:
这是活生生的掰断了啊。从没有遇到过  断针的  PCIE短的 遇到过,这种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不修,呵呵,太有难度了

网友:
锡炉,不愿意买只能烙铁一个个针取下

网友:
很少遇到 结果你还经常遇到

网友:
没遇到过 这是什么操作啊才会搞坏?

网友:
风枪直接搞定   几分钟的事!

网友:
风枪加烙铁

网友:
你怎么会经常遇到呢,这种情况几乎没有,那得多大浪劲把这个都能搞掉。

网友:
百度上视屏有 风枪快烙铁慢点

网友:
这种还没遇到过,氧化的遇到不少,用大热风枪吹,不过桥太近的有风险

网友:
如果经常的话,肯定就是锡炉。

网友:
业务多还是得锡炉

网友:
遇到的能记住的就3个喜欢折腾的,全部都是提供工具教客人自己换槽子的方法而不动手,然后客人自己都觉得时间划不来就放弃了;你经常遇到就买个锡炉当作一门绝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