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X1060点不亮曲折维修

楼主(2020-07-11):
型号:V星GTX1060 3G
故障:点不亮无核心供电,这个没有图纸,也许有但肯定是不便宜。
先简单测量一下

5V1.8V产生然后就应该产生核心供电了实测核心供电无电压,测量核心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为0V

测量的管子是没上件的,产生EN的是一个与门芯片U504,测量与门4脚核心供电EN0V,测量与门条件2脚为3.3V(这个应该是1.8V的开启信号)1脚为0V与门条件没满足

U504  1脚条件没满足,继续跑线,经过跑线测量发现缺少的信号是没有上拉电压导致无电压,跑线过程中发现INA3221SM总线上拉电压也是没有,意思就是板子缺少3V电压给信号上拉,找了一张影驰的1060图纸看了一下发现3V电压需要转换的

略过漫长的跑线过程,直接找到转换MOS管,测量其条件

Q512  G极才1.5V不能导通拉低D极的12V Q584导通了Q29就不会导通NV3V3不能产生,从Q512G极跑线
去到下面的转换电路

1.8VQ566 C极供电Q566导通然后Q565截止产生开启NV3V3的条件,但是Q565截止之后才1.5V这是不正常的(正常3.3V
更换图中的Q565还是1.5V,然后直接把Q512更换了,Q512G极就恢复3.3V Q512导通了,接着Q29也导通了NV3V3产生

然后核心供电当然也是顺利产生了

系统测试正常,跑线一个多小时终于把显卡修复了
附上显卡的BIOS路过加下分啊~~
微星 GTX1060 3G OC

 会员1187676100鑫豆2025-11-2 08:11
 会员1529654100鑫豆2025-6-26 14:42
 会员1490555100鑫豆2025-6-26 13:30
 会员492928100鑫豆2025-6-25 15:12
 会员531921100鑫豆2025-6-17 04:34

网友:
牛批,路过学下技术

网友:
会电路的就是牛逼

网友:
厉害,没图纸我会疯掉,有图纸的我才会搞一个星期,然后放弃。

网友:
都是师傅级别的

网友A:
这个厉害了  手上有张1060  先黑屏  感觉进系统了然后显示器亮等有背光  但是就是无图像

网友:
电路分析的清楚,值得借签谢谢分亨。

网友:
线路分析得清楚,一级一级往上查值得借签。

网友B:
手上也有一张卡不出3.3V,跑得晕暂时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也有一张卡不出3.3V,跑得晕暂时放弃

跑线好像有专门的一个铜丝的小刷子,用刷子可能会快一点吧

网友:
真强,没图纸都跑出来了线路

网友:
V星的卡故障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  手上有张1060  先黑屏  感觉进系统了然后显示器亮等有背光  但是就是无图像

显卡花屏了

网友:
厉害,没图纸都能分析的清楚

网友:
三级管绕来绕去头真的很大呀,

网友:
楼主好耐性,这种跑线路的有时候跑得人头晕眼花,最好楼主能画个草图出来造福后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  手上有张1060  先黑屏  感觉进系统了然后显示器亮等有背光  但是就是无图像

显存坏,换我修

网友:
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大神就是大神些

网友:
直接拆Q584

网友:
厉害的师傅,无图盲修全靠经验

网友:
修台式机显卡还是有点利润的吧

网友(2020-12-05):
上有张1060 先黑屏 感觉进系统了然后显示器亮等有背光

网友:
思路清晰,直得学习

网友(2021-01-04):
技术牛皮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