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HP175A彩色打印机初始化报错50.7定影错误怎么解决的望高手解答

楼主(2020-07-11):
定影组件已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齿轮组也仔细查看一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主板也代换过不能解决。

网友:
https://m.youtube.com/watch?v=Fp73JQrynEU
看看这个是不是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更换定影的插线接口板就好了,时间久了,定影电压加温加不上去导致的

网友:
惠普的机器报错加热组件解决办法
1,测量加热上辊的阻值,正常几十欧姆,断路无穷大。加热组件坏
2,加热上辊阻值正常,测量电源板供电。
1。 一个晶闸管跟2200欧的色环电阻,这两个正常的话
2  . 就是背面有一个贴片供电三极管,供不上去电压导致

网友:
是不那个传感器没有安装好  或者定影组件传感器问题

网友: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   分享一下解决办法   大家互相学习   谢谢

网友(2021-01-14):
换高压板百分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