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 不充电

楼主(2020-07-11):
主角:W519   2修  不充电
机器是同行修的  之前是不过保护隔离!换了BQ735 机器修好 进系统发现电池0% 再充电  永远充不进去。

到手又换了一个BQ735 发现故障依旧 打电池2根数据线 发现波形正常!说明EC检测到电池!插拔几次发现 瞬间会有2A左右的电流 很快回到不充电状态  充电管 G级也是只有瞬间的波形!先检查反馈  发现PR8821 电阻已经2M左右了 从料板拆了一个 已经解决问题!结果一个鸟样。

继续查BQ735条件  发现PD8801  正反都是无穷大  看BQ735的 PDF 发现是升压二极管  直接换掉  测16脚 和17脚都是6V  没有升压!到这里故障很明显了 接着换掉XXX  再次测量升压到14V了!再测量终于充电了!至于XXX  有基础的都知道  不需要给那些拿来主义者 不学习 直接赚钱的机会!

网友: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些小问题不怕 就怕烧 CPU 的

网友:
666      补充点一般不要修

网友:
笔记本充电芯片出问题太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难搞

网友:
牛,这样也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