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T F826民族东方

楼主(2020-07-11):
今天接同行一个CAST的显示器经常开关机时白屏,有时又是正常的,发现白屏时发往屏供电5V没有,看了下驱动板版号M2270CLW-V9 V1.0,存储256KB,到论坛搜索了下来都是512KB,于是用25X40刷好,还是一样的故障,本来想TB一块驱动板也不贵,于是跑线路发现,关机时背光开启还有4V左右电压,RTD2270CLW关机时,在上拉电阻的作用下为0.7V控制丝印1AM的三极管,它的集电极应该没电压才对,量了下也确实没有电压,又排查了背光芯片的EN脚电路,也没发线异常,包括三极管的偏置都正常,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三极管不良,不足以拉低电流,最后拆了个1AM的装回去,试机,真的就正常了,程序就不传,搜索一大把

网友A:
这管子是控制屏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是控制屏供电的吗

控制背光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