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一体机 版号ITX-H110 V1.0电流0.16维修

楼主(2020-07-11):
                                                                           杂牌一体机 版号ITX-H110 V1.0电流0.16维修

故障:上电0.16

测量主板内存供电1.37V,一个供电1.05V,没有CPU供电,还有一个芯片是UP1542S,不知道是什么供电,也没电压。搜索论坛有人说可以和RT8120A代换,就去测量了起7脚没有开启电压,跑线发现连接一个三极管

箭头指着的Q67就是,拆掉就好,或者换掉旁边的Q68也可以。这个是Q68坏,Q68的B级有1.37V,C级有5V,没有导通,不过我喜欢省事,直接拆Q67完事。

拆掉开机电流跳起来了,

装上屏幕亮了,收工。

杂牌一体机 版号ITX-H110

网友A:
杂品牌的没图纸都可以修好 说明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了,杂牌的机器  我是没这个实力修了,我一般都不敢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品牌的没图纸都可以修好 说明楼主技术不错

这个好修,他的电路设计用的是台式机的供电方式,电源芯片都是八角芯片,按着时序查,也没那么难修

网友:
留个爪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2023-08-17):
感谢楼主分享,碰到一个一样故障的

网友:
还是换掉Q68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