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8进水开机卡顿、重启维修

楼主(2020-07-11):
收到一台进水小米8,客户描述自己拆开吹干后,开机卡顿、重启。

wifi故障容易导致手机卡顿、重启。直接拆开wifi屏蔽罩,发现大量腐蚀。

清理干净腐蚀,拆除短路电容。取下芯片,发现底脚完好,重新安装回去。开机正常,wifi正常。

进一步检测前置摄像头不照相,发现2.85v供管旁边电容有腐蚀,怀疑五脚管损坏,直接更换后,前后拍照均正常。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技术有限,只能干点简单的!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2020-09-03):
进水只要不太严重都很好修,肉眼可见的故障

网友A:
手上有个米8  wifi故障的  拆机断板的  飞线好了   wifi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米8  wifi故障的  拆机断板的  飞线好了   wifi还是不行

我试过飞线后用502粘牢了后WiFi连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米8  wifi故障的  拆机断板的  飞线好了   wifi还是不行

彻底断了估计没法弄,修过一面裂开另一面没裂的,刮了四层,除了地有两层线路,接好后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