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中间的电阻数字下面有横线的12?是多少的?

楼主(2020-07-11):
求助!!谁知道中间的电阻数字下面有横线的12?是多少的?

网友:
电阻横线上的数字是123还是12B 哪位道友看出来阻值是多少的?

网友A:
板子上面其它地方找一下这个电阻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面其它地方找一下这个电阻量一下

就是没有其它的啊,这样的电阻大家应该都没见过吧

网友B:
123    电阻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3    电阻量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条横线的吗?

网友:
我不知道就去淘宝问专业人事   呵呵

网友C:
带横线表示精度1%,不带横线表示5%。

网友D:
就是123电阻,一条杠表示1%精密的而已,工厂里换多了

网友:
就是12K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带横线表示精度1%,不带横线表示5%。

学习了,谢谢你的专业知识的回答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123电阻,一条杠表示1%精密的而已,工厂里换多了

哦 原来如此 小弟不才 少见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你的专业知识的回答

b@-我心飞翔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F:
应该是12B吧,周围的都是这种标示。读作120欧,如果电阻上直标123的话应该读作12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12B吧,周围的都是这种标示。读作120欧,如果电阻上直标123的话应该读作12K吧

谢谢 上面有专业的回答了 是对的123

网友(2020-08-17):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G:
利害,谢谢分享。涨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利害,谢谢分享。涨知识

开始我也不知道的 感谢论坛的师傅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