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34屏轴的母孔打滑引起屏轴固定不紧有遇到过吗

楼主(2020-07-11):
果A1534屏轴的母孔打滑引起屏轴固定不紧有遇到过吗,有没有解决方案,除了换a壳。

网友A:
我能想到的是找准位置,AB胶一步到位

网友:
用烙铁压住母头3秒就好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AB胶应该能粘住

网友:
AB胶  铸工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是找准位置,AB胶一步到位

没错,万能的ab胶。没有什么是他不能沾上的,主板,外壳杠杠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AB胶不靠谱,用超声波胶水弄几台没回来过

网友:
以前认识遇到过一个专门修屏轴 补壳子的 偷看了几回 也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胶不靠谱,用超声波胶水弄几台没回来过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重新换一对屏轴,之前遇到修到过不过是A1706的,直接从坏总成上拔出来一对,轻轻敲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