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炫龙T7的游戏笔记本 i7 9代的处理器 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20-07-11):
炫龙T7游戏本  i7 9750  1660ti配置   客户拿过来说机器才买半年  哪天突然卡死机了一下 重新开机 机器上面所有USB接口外设就不可以使用了! 键盘背光灯也不亮了! 带到我这里检查 我查了下 插U盘可以识别但是速度有点慢  插鼠标键盘这些外设就不能用,检查发现USB接口中间两个数据线组织370感觉有点偏低,电压5V 中间两条数据线电压在0.80V 插上外设电压就会上升跳!  现在我严重怀疑是不是南桥坏了,请教下大神们  这个USB不能使用南桥原因很大 但是这个键盘背光灯不亮  难道也是受控于南桥管理吗。 键盘我敢确定是好的 背光灯接口上面也有电压

网友:
   在保修干嘛不保修呢??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一台华硕的,也是这个问题,U盘能用,但是鼠标键盘全部没反应,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

网友:
等下搞不亮了就赔大了

网友:
楼主是神舟售后的?为一个客人认为的小问题可以搞成不亮?

网友:
叫客店给售后保修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下图纸看一下,仔细操作

网友A:
补充下 都再问怎么不保修  这个用户自己发到买笔记本的哪里去 人家给他说进水了 不保修 让他换主板5000多  所以才拿过来 给我看的  经过我检查 其实我并没有发现哪里有明显的进水  这售后太垃圾了

网友:
搞不亮了就赔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 都再问怎么不保修  这个用户自己发到买笔记本的哪里去 人家给他说进水了 不保修 让他换主板5000多   ...

可能是上家想搞钱,故意说主板进水了。

网友:
打值看看是不是短路  不是  直接 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