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维修一例

楼主(2020-07-11):
华硕h110m-k主板,通电不显示,测量CPU电感,内存电感,502电感的电压都是0v,看网上帖子说这个通病是502芯片坏了,但是我手上没有芯片。用笔跑了一下线路,电感连接到内存插槽287,288脚,查资料是2.5v,于是用5v转2.5v的转换块改装,将502的电感去掉,2.5v接电感引脚,通电测量引脚有2.5v,但是内存电感和CPU电感都没有电压,考虑到芯片有其它引脚输出控制,下载了PDF看看果然4脚输出pg,于是将4脚与2.5v接上再启动,已经正常显示了。启动后测量了一下内存电感1.2v,CPU电感1.1v.至于这个pg官方标多少电压我也懒得去翻资料了,能正常启动就维修结束。

网友:
功底扎实

网友:
白嫖一个 哦。。。 加分哦

网友(2020-12-11):
给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