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这是什么问题。开机就是分3个屏的。

楼主(2020-07-11):
笔记本屏幕,这是什么问题。开机就是分3个屏的。,确定是屏幕是有问题了,那位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是屏的问题,那就先刷个屏码片

网友:
应该是屏的码片有问题。

网友:
麻片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修好的几率不大

网友:
换屏能好吗?能好就是屏,不能好就是显卡

网友:
码片可能性大

网友:
你可以尝试排除,进pe如果这样,排除系统问题;接外接屏幕,仍然存在,可能排除屏幕(换屏幕尝试可以完全排除);切换显卡,仍然存在,锁定屏幕了应该。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现象

网友A:
修过几片,码片问题引起的。经典就是东芝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片,码片问题引起的。经典就是东芝笔记本

就是刷bios吗?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整个屏幕田字形6分屏   最厚居然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很老的屏咯

网友:
不是太清楚,我的一开机花屏且是6个屏的,换了个新的PR0WY  CPU好了

网友:
见过,显卡门,虚焊,bga加焊

网友:
这个情况在LG屏上见过很多,我都是换屏主控OK的

网友:
排线遇到过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改屏屏线没做好就是这样的

网友:
屏线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