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下复位电路的二极管起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7-11):
这个复位电路的 贴片二极管 起什么作用啊??有点迷糊 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里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是不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ESD保护???钳位二极管??高手指点

网友:
BAT54A  另外这个型号的 是不是都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那5VSB 无法导通供电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5VSB 无法导通供电  对吧?

反偏

网友A:
亲~~啥叫反偏  真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啥叫反偏  真不明白啊

弄本书看看更靠谱

网友:
大体上知道了点。。感谢回复

网友B:
保护作用,当复位排针电压接错,或者出错,高于5V,的时候,回流到电源,低于0V的时候,回流到地。图中虚线部分应该是没有安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作用,当复位排针电压接错,或者出错,高于5V,的时候,回流到电源,低于0V的时候,回流到地。图中虚线 ...

谢谢了。。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