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在主板里reset电压是上边产生的还是下边

楼主(2020-07-11):
求高手知道。。复位键没电压  电路图中 的复位电路  我有点不明白 复位键电压 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个电路也有点迷糊 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reset和slp_s3都要为高电平  D46截止 VCC_SB导通Q63 来拉低Q64和Q356的G级  然后NB_pwrok和SN_PWROK就都会被上拉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et和slp_s3都要为高电平  D46截止 VCC_SB导通Q63 来拉低Q64和Q356的G级  然后NB_pwrok和SN_PWROK就都会 ...

恩。现在明白了。感谢啊。。另外reset为高电平的话 ,这个reset 不是这里产生的。还得看其他的电路。。

这里只产生NB_pwrok和SN_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et和slp_s3都要为高电平  D46截止 VCC_SB导通Q63 来拉低Q64和Q356的G级  然后NB_pwrok和SN_PWROK就都会 ...

另外 D46 是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特性是反向截止,为什么是高电平才截止 ,难道低电平 不截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