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楼主(2020-07-11):
刷机百份九十九过不了,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网络问题或者换台电脑

楼主:
电脑也换了网络也用热点刷了

网友:
用itunes刷,看下错误代码,可以换几个版本多刷几遍试一下,服务器问题就换个时间刷,有的挂*V*P*N就可以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