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了几块显卡和各位新手分享一个

楼主(2020-07-12):
这几天没什么事做,就在上来论坛上转了转。无意中找到了一个N卡的显存定位软件,于是就想搞几张卡来试试能不能——试试手。然后就上网上一口气搞了8张。4张550;3张560;一张660.哈哈,有三是好的。修第一张是花屏,有一个显存坏好,用软件测出来的,。换上搞定。不过换显存的时候来是一波三折。我先是在张烂卡上试搞了二颗,哈哈,还挺好弄的嘛。可是一到真正搞的时候,完了,手抖,搞了三次都不行。终于第回次才成功。显存植珠我是用的有铅锡镐 (锡镐最好用点东西把水汾吸干)。剩下的4张都是显存没有供电,换供电IC也搞好了。可是其中有一张有点曲折,是张560SE,IC的型号是RT9259A,手上没用。只有RT9259,在网上找了找看能不能代换,有说能,有的说不能,都不知道那个是真那个是假。不管了,换了再说,反正又不是什么值钱的卡。换上后,嗯,亮了。测一下电显卡供电电压2伏(我以为是正常的,第一次搞不太注意)。然后就进系统装驱动试一下,。有新问题 ,显示显卡代码43.(进系统到Windows图标时会全屏花屏一下,装不了驱动),用软件测度显存也没问题。这个怎么搞!想了想,然后就从开机到进系统一直测显存供电电压,发现问题了,它花屏的时候电压会跑到2.3伏,电压不对,是不是IC代换不行啊,于是我又测了供电IC的各脚电压,正常啊。烦啊!东看看,西测测,。发现刚才换的IC第7脚假焊。从新加焊,到此终于搞定了。

图就不上了,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问一下地7脚加焊的是什么功能的引脚,为什么会引起电压异常

网友:
7脚应该是EN脚吧、、更换了芯片是得细心观察下各脚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