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2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0-07-12):
a1312电源板坏  看论坛通病是那个1000 电阻坏 我拆下来测阻值99   这个电阻原来的阻值是大呢 图片是论坛里的 借用一下

网友:
那个管子是芯片供电

网友:
1000就是100欧,这个电阻的通病的12不稳定

网友:
那个是个二极管5408

网友:
买一个板子不贵。。。。、

网友:
电阻标注1000 就是100欧姆。。

网友:
感谢各位分享,很多年前修过,都忘了。

网友:
就是100欧姆。。

网友:
刚学习,最后一位是电阻值加几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