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usb

楼主(2020-07-12):
华硕主板的网口下的usb不管用,怎么查?感觉供电正常,阻值也有56佰。就是识别不到usb设备。其他接口正常,求大佬指导个方向

网友:
换个网卡接口也没用,还把另外那两个usb弄失灵了。目前就2个usb3管用

网友A:
依点位图查找,是否短路,供电是否正常,桥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点位图查找,是否短路,供电是否正常,桥通信是否正常。

点位图有,电压5v正常,量数据都有500多阻值,刷bios也无果,想放弃了

网友:
查一下USB连接的电子元器件,不行就把USB摘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两个usb3没问题,正常使用,4个usb2不正常,进去系统后设备管理器出现unknom driv什么的,有问号,打驱动,卸载等,无效